联想主板CIH61MI V1.1报警

楼主(2015-12-01):
同行拿过来的板子,联想主板CIH61MI V1.1报警,3长1短,上内存和不上内存,都一样报警声,怀疑是BIOS,在论坛上下了几个还是一样的,大家有没有遇见这种情况?BIOS型号为25L6406E

网友:
理论上是BIOS 问题,找找BIOS 资料吧 实在没有就再某宝上买个

网友:
有,俺昨天的板也是IH61M的型号,不过BIOS的型号不同,我的是4M大小的。之前的也修复过几块,原装板,80%故障都有BIOS参与

网友:
是BIOS问题

网友:
看下你的BIOS是几M的。有2M和4M版本。。。

网友:
这块主板我以前找BIOS在论坛下载了差不多7 8个没有用,一直报警,最后还是买了一个 对应联想机箱型号才亮级,

网友:
赞同5楼的………………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啊

网友:
感觉还是BIOS问题啊

网友:
我这有个H55的主板也是报警 刷BIOS 没用

网友:
查SPD供电,SDA,SCL信号有没有,spd供电脚位在三代内存236脚,3.3v

网友:
联想H61好像明二个BIOS了。内容和容量是不一样的。

网友:
看看这个板是否有人动过。以前遇到过被人动过的板,乱换BIOS芯片,IO芯片。让别人无从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