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独显LA-4112P外屏无显示

楼主(2015-12-01):
今天接一CQ40 AMD独显板号LA-4112P顾客说不开机,接机后研究了一下,发现内屏不显外接可显。拆机测VGA_ENVDD无电压,搜索了一下论坛发现这个电压必须为高电平才正常,而且此电压由显卡过来的,请问下大虾们这个是不是显卡问题啊!

CQ40 AMD独显LA-4112P.pdf

网友:
CQ40 显卡4008 比较容易坏和虚焊,建议风抢小吹一下显卡芯片 看结果

网友:
这个电压需要为高 导通Q45B 使其拉低Q43 G级的5V 从而导通Q43 开启+LCDVDD Q43 P沟道 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

网友:
拆下显卡重做,或者换一个显卡

网友:
直接风枪吹下显卡额、这个还需要发帖问?

网友:
加焊显卡,再看情况

网友:
可以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用热风枪先吹简单一下,看看能亮否

网友:
AMD芯片组的不是焊小桥么?

网友:
还是换个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