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DS1102CAL 设置成单次触发的时候一碰到铁的东西就自动触发

楼主(2015-12-01):
安泰信ADS1102CAL 设置成单次触发的时候探头只要一碰到铁的东西就自动触发,STOP红灯亮起,这是什么问题啊,有谁碰到过没有,急.............

网友:
没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的么?

网友A:
你把触发电压调一下

网友B:
接地没接好吧,还是地线断了

网友C:
按一下AUTO   重新调  或者 按一下下边的STOP

网友:
没遇到过你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触发电压调一下

调了,现象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接地没接好吧,还是地线断了

我这个普元的也没接地线,可是就没这种情况

补充内容 (2016-1-21 17:51):
刚刚用普元的又试了下,确实表笔不接地会有这种情况,上次可能是触发电压调的高的过,我刚才特意用普元的做了下实验,表笔不接地的情况下,触发电压调的高的话也不会自动触发,调的低的话会出现上边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一下AUTO   重新调  或者 按一下下边的STOP

AUTO,恢复出厂设置都试过,现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普元的也没接地线,可是就没这种情况

表笔上没有接地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