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3267

楼主(2015-12-01):
芯片脚位照片

网友:
这个是什么IC?

网友:
液晶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液晶电视,不是一般就换板子吗?板子价格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电视,不是一般就换板子吗?板子价格也不高

很明显查到这个芯片有问题,客户又不急,当然芯片更好了。

网友:
能说说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吗  手里有个这样的显示器 屏坏了,想改个广告板用  让显示器一直亮  发现是这个芯片控制  ,我就在这个芯片的EN脚上加了5V 但是 光有些弱   正常光亮是  38V  这才32V  还有那里控制   请教了。

网友:
加12V也是一样的。

网友:
我也是个半瓶水,工作原理我也不清楚,当时是测到芯片的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