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0接上电源自动开机掉电

楼主(2015-12-01):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T420机子,不开机,接上电流表,电流一下跳到0.13A后掉电连待机电流都没了,再开机电流又到0.13A后又掉,拆开机子通电有3V5V可以一开机掉电后3V5V都没有电了,不过还能开机,想到是不是那里保护了,可以打了各电感都没短路,瞬间测电压都出来了,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现在是无从下手了,

网友:
具体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好像用波波修这种故障快点

网友:
3 5V电感后端  3 5 vMOS管 转换电路 可以试一下

网友:
查查二级电压有无短路。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麻烦,手上有一台E40的也是搞半天没结果

网友:
转换电压有问题

网友:
查下隔离电压有没有掉

网友:
那是二极电压有短路了

网友:
thinkpad的保护电路太难修了,打算放弃了,技术有限

网友:
修好说下,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