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原创之 顶星F-N61M主板不跑码到外设检测不过维修

楼主(2015-12-01):
主板;顶星F-N61M(tm5860b)
故障;不跑吗--检测外设不过
拿到主板目测没有什么明显故障 打了下各地方的阻值正常 上诊断卡发现有复位不跑码先换个CPU试一下一看他CPU针都断了 顺便测了下供电时钟复位可以测到的都正常,就先在论坛上面找了个BIOS,有的人真坑浪费我30分 才下载成功,  刷上去之后发现跑马了,当时真的以为这样就好了呢、人算不如天算,代码跑的0C不动了 ,论坛看了一下讲是不过外设,PS/2和USB的值都正常,开机看下电压吧,USB5V正常 PS/2供电5V正常(PS/2的接口定义我不大清楚)找了个好板子对这测了一下 发现有个数据线电压不对??? 于是开始跑线跑到旁边有个272的排阻 从排阻跑线到IO, 把IO拆了 ,我强制上电量了下电压发现电压出来了,于是换了一个 上去 焊工不好能用就行,换好之后开机,呵呵大家都懂得 。附上BIOS 顶星 f-n61m(tm5860b

网友:
主板诊断卡档OC代码一般是IO和串口芯片等外设故障引起多,这里PS2接口数据线电压异常也会导致主板不认键盘,即键盘驱动在操作系统下不能正确安装。lol

网友A:
目测焊工是真的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焊工是真的不好啊

呵呵  因为焊工的事都被老板骂了好多次了

网友:
梦幻、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程序正需要下载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你这是松香还是什么牌子的焊膏,黑呼呼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松香还是什么牌子的焊膏,黑呼呼一片

松香因为用的太那啥了 呵呵  没事洗板水洗洗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松香还是什么牌子的焊膏,黑呼呼一片

估计是专门洗烙铁头的焊膏。

网友C:
这个IO焊得,。。。不过装机箱里面别人也看不见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IO焊得,。。。不过装机箱里面别人也看不见哈

洗板水洗洗就不脏了

网友:
嘻嘻,不过总算是决解了问题。不错

网友:
N61的板子我都不修了.AM2年代太久 修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松香还是什么牌子的焊膏,黑呼呼一片

松香永久了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IO焊得,。。。不过装机箱里面别人也看不见哈

有些人喜欢看故障点,不洗反而好收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IO焊得,。。。不过装机箱里面别人也看不见哈

洗干净了人家还以为你没怎么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洗干净了人家还以为你没怎么修就好了

  呵呵  这话说的好  有时收工太好 人家都以为妳没换零件!

网友:
OC V星 经常修到  是USB问题,,一般来说 OC 不是PS2就是USB   最近修H61发现 A9 99也是挡PS2

网友:
黑压压的一片,不过修好了就行,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
我的滴乖乖,那IO焊的也刷一刷啊,实在看不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