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老家伙 发新贴

楼主(2015-12-01):
一台老机器,换块旧主板都不要多少钱的事,但是这经验得学学
主板名称:M2N-MX SE PLUS(华硕)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给客户报好价,由于客户非常小气,把显卡带走了,我就用自己的显卡点亮了,然后就没管,第二天,客户拿显卡来装机,习惯装机之前点亮一下,不错,挺顺利,装进机箱,客户讲硬盘是别的机器上拆的,要装个系统,谈好价,装好机,正想进BIOS的时候,出现这画面
我就纳闷了,显示是BIOS损坏,进什么软驱,找不到软驱,进光驱,找不到光驱,进BIOS也进不了,键盘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故障,第一想到的就是刷BIOS,在基地找了个BIOS刷上,不错,亮了,但故障依旧,集显不显示,独显可以,跑码卡显示
没有头绪的乱搞,CMOS电池放电,也没用,量了电池1.2V,嘿嘿,会不会是电池没电引起的,换个新电池,妈呀,故障依旧
想不出是哪里的故障,换个BIOS芯片,重刷,还是一样
换个CPU试试,本以为有点不一样,为什么还是一样
然后去度娘搜了下,有个一模一样的故障的机器,说是内存条的问题,无奈就换了个内存条,别说,还真好了,跑码都不一样
正准备装机的时候,问题又出现了,开机故障依旧,回了老样子,换了N根内存条,都是一样,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确定排除了内存条的问题,又放电,还是不显示,休息一会儿,继续工作
这一放松,是不是头脑就清楚了点,拔掉CMOS电池的时候,发现里边的弹片有点霉点,用镊子简单的刮了几下,装上电池,本想着是没什么希望的,因为电池换过,可是惊喜的是,居然好了,而显集显都可以显示了,跑码正常
显示正常
装个系统就收钱了,呵呵,不是什么技术贴,不到之处,还望各位高手海涵
总结:有些时候还真不能凭直觉,或者是电脑报的错来确定故障点,虽然很简单的一个故障,希望以后遇到的同行,少走弯路
最后附上主板BIOS

网友:
丢的图片和BIOS

华硕_M2N-MX SE PLUS.zip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还是细心点好

网友:
一个发霉的点差点害的交不了差,还好排除了

网友A: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不过他这也是直接导致CMOS没电还是电压低了,楼主有测吗

网友:
受益匪浅。。。值得收藏。。。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

网友:
中间真是曲折,好在搞好了,小气的客户机器也小气

网友:
碰到好多客户是真小气呀,我们做这一行不易呀。

网友:
AMD的机器才会出这种情况,Intel的一般不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B:
看来整电池能解决很多问题哦!为啥它就能卡显卡呢?

网友:
就算是电池没电了·主板待机的时候应该是有3.3V的啊·不上电池开机也应该有3.3V···最多是保存不了BIOS吧·

网友:
像这样的  asus 08-09 的 am2+ 的板子 这样的故障时很常见的   上次我遇到就是换内存  还有的,忘记了!呵呵

网友:
报错的这种问题确实是BIOS的问题,我也修过好几个,,联想G31的也修过好几个,联想的不是BIOS问题,联想的修的是PS2键盘鼠标问题,,,

网友:
收了多少钱,,下次碰见了参考下

网友:
强大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原来电池座氧化也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电池内部霉点,故障真奇怪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但是这个故障会给你的印象更深刻,AMD的板子CMOS电池没有电的话,有时候连数都不会跑,总之CMOS没有电,是最简单最容易去检测的,先做好看到的故障先

网友:
有些地方确实容易忽略,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不过他这也是直接导致CMOS没电还是电压低了,楼主有测吗

之前是没电,换了电池也一样,可能是接触不到电池吧,但是报错是BIOS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整电池能解决很多问题哦!为啥它就能卡显卡呢?

也没卡显卡,只是集显不亮,独显可以,但是进不了系统,什么都操作不了

网友:
捡到死鸡儿

网友:
有的板不装电池都可以开机,有地板必须装,厂家都不做统一,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