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V47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2-01):
        故障机:V470
           故障:不触发
               一天过的挺快,一晃就到下午4点过了,今天还没接到机器呢! 幸好还有存货!  柜子里还有个V470,拿出来几下拆机,先看看板子 板子挺新的  还是处!
     插上可调电源有待机但是看不到电流,按开关无反应,拿起表笔就是一阵乱戳,然而一切阻值都正常!   然后插上电源按照月饼老师教的时序查了6x待机条件,待机正常,还是不触发,目标转向EC,【心里想象EC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触发】
          找到图纸找到EC   查了EC到南桥的高低高信号 按下开关没反应,然后就确定EC差条件。
     如果EC要发出这个高低高信号需要满足      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适配器检测  LID    开工  一个一个的查   先查供电   3.3很正常,时钟没有 省略    复位 3.3很正常
    LID 正常    适配器检测 ,3.3正常
     开关到EC高低高跳变正常      信号都正常   心想这信号都正常  现在只有BIOS和EC问题了   先刷个BIOS看看
         刷完上机   电流唰唰的就上去了  接屏 完美亮机   此机修复。。。。。。。。。。。。。。。。。。。。。。。。。。。。。。。。。。。。。

                                  大神些么抛砖多多抛分!写的不好  望大家多多指导!

饮水。思源 + 2 经验不足哦
暖。残阳‘’ + 1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楼主比较细心

    细心还不够

网友:
先刷了再说

网友B:
楼主很巧我现在也在修V470 我想请教你一下 这个待机的3 5V是在触发后才有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巧我现在也在修V470 我想请教你一下 这个待机的3 5V是在触发后才有的吗

待机就有的

网友C:
通病 就是BIOS 不开机。。。

网友D:
修机器不能心浮气躁  支持下,鼓励发帖 6分送上

网友E:
写的简单,修机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写的简单,修机很麻烦

呵呵   是啊  加点分嘛

网友F: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机器不能心浮气躁  支持下,鼓励发帖 6分送上

   嗯嗯  感谢版主

网友G:
新手  这已经是接近老鸟的节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啊,NB这个可以收藏了。

    呵呵.............不好  希望多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 就是BIOS 不开机。。。

呵呵  是么

网友:
待机就有的

网友:
额.........不是吧   来就直接刷么?

网友:
新人发帖,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就没这么细心   学学了

   其实我也没多细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新手   还请多多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手  这已经是接近老鸟的节奏了吧!

怎么可能.......你太看得起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