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06不定时掉电维修经验

楼主(2015-12-01):
接客户一台白色的联想S206,据说是不定时的掉电关机在同行那里修过还是故障依旧。接过机后首先1.测试各部温度都正常拆开后发现内部已经被同行清理过非常干净2.因为是不定时掉电所以凭经验锁定在CPU这一块更换CPU供电的电容加焊CPU管理芯片加焊场管结果都是故障依旧3.观察这块主板是集成CPU的怀疑是CPU空焊了所以直接上BGA加焊CPU然后一直开机测试没有出现掉电了为了防止万一特意晚两天让客户过来拿,现在据客户取机已经一个星期了可以断定已经排除故障

网友:
学习了   我这也有一台   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某一块的电容性能不良加焊后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怎么那么容易就锁定cpu

网友:
现在有一些板载CPU的确爱出问题 修机器需要考虑部分

网友:
新机器 板载u 板载内存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的,这tk上BGA装的容易脱焊,

网友:
好些板载独桥的整合CPU的我都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