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鸡心问题

楼主(2015-12-01):
首先说明此版为老板子闲置又一年了,今天下雪闲来无事拿出来看看,回想起此板让我想起很多,拆下此板时我背起行囊离开我的家乡东北来到梦中的技术之巅鑫迅维。在哪里我度过了2015的春节,认识很多来自大江南北的同学,认识了月饼老师才知道他原名叫赵中秋,徐总  ,黄老师,还有以前的手机老师林泽霖等等我就不一一介绍了,那里的快乐,惩罚中的笑声,同学们互相讨论声久久回荡,好了说下一个话题,此版是联想家悦系列型号不记得了,拆机时候cpu电容鼓包换过了不跑码,量电压都正常然后无从下手,弃之。今天又拿起来重新看看没想到我刷bios好了,亮机。心里很美。毕竟学有所用,进系统一看很不爽,没声音。换系统,打驱动,换声卡,换音箱(这是多余的)量阻值,总之一句话我能测得能做到的都做了,死活没声音?????现在成了烫手的山芋,修之无意,弃之可惜。看来自己还是不行啊,如果再有机会我还会回迅维在学,很喜欢徐总的教学风格,直接,爽快,明了 。 看看老cpuAMD3800 我没去迅维时候换过的6.3v3300uf电容整齐的六兄弟。 联想的版号 技嘉代工的版号 威盛的南桥 待机3.3v 还有这声卡AD1986A 系统里识别到声卡硬件 看看这里也没问题 看看音量调节按钮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怎么修,修哪里,大神们出个建议,音频接口我换过也不行, 这里也没测量没问题 还有这里经测量没问题,难道联想的音频接口和别的主板有出处,不会这么另类吧(多想了),,,,留下无数个?????

网友A:
联想操蛋的13针音频跳线你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操蛋的13针音频跳线你跳了吗?

忘了上传图片了 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忘了上传图片了 有的

这还奇怪了,能做的都做了,我记得这个主板是可以上双核U的,手头偶单核AMD上个试试,主板超频了没声音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还奇怪了,能做的都做了,我记得这个主板是可以上双核U的,手头偶单核AMD上个试试,主板超频了没声音这 ...

这个还算高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算高清吧,

VIA的芯片组声音有时候是搞死人的,你估计上官网搞过驱动了吧,哈哈,虽然这机器有纪念意义,实在搞不出声就加个PCI吧,

网友C:
这款联想的主板裸体声卡要跳线才有声音的。。。

网友D:
威盛的桥,你说成英伟达的了,徐总看到估计要打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威盛的桥,你说成英伟达的了,徐总看到估计要打你了

就是哇,徐总会说“你出去不要说你认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哇,徐总会说“你出去不要说你认识我!”

不是应该说:“你出去不要说是我教的”  吗?

网友D:
老板子很多要放音频跳帽,或者直接一坨锡焊上去

网友:
楼主确定那不是威盛的南桥??

网友F:
那个跳线···应该是AC97的跳法吧·你最后那张·应该是没跳好·左右声道要短接起来后置才会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跳线···应该是AC97的跳法吧·你最后那张·应该是没跳好·左右声道要短接起来后置才会有输出````:lov ...

怎么跳才能好

网友:
路过,板凳,看图学习,  ............攒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板子很多要放音频跳帽,或者直接一坨锡焊上去

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板子很多要放音频跳帽,或者直接一坨锡焊上去

在哪里坨一坨锡

网友:
插个pci声卡算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威盛的桥,你说成英伟达的了,徐总看到估计要打你了

在迅维的时候经常说错话,哎呀没办法,求徐总原谅吧,,该打,该打,,我自罚,,,用镊子干自己还是?????????我请徐总 和助教老师到我们这旮的看雪,吃东北特色粘豆包 ,猪肉炖粉条子,小鸡炖蘑菇,60度的高粱小烧酒怎么样你们家乡是没有滴。。。真心的邀请

网友:
正在琢磨神魔原因导致的,其实这块板子没什么价值,发帖只为讨论问题所在,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联想的主板裸体声卡要跳线才有声音的。。。

按照你的方法试过了,没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联想的主板裸体声卡要跳线才有声音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款联想的主板裸体声卡要跳线才有声音的。。。

13针的短接9 10 脚就使后置音频口发音

网友:
引用 网友G:
13针的短接9 10 脚就使后置音频口发音
谢谢你正如你所说问题解决啦,短接 9 10 就有声音输出 我还请教你如果去掉AQ2场管是不是一样输出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刚刚试过还是没有声音,,,谢谢你

我曾经用示波器看过这里的波形,如果么有波的话,短接也没有用

网友:
先软后硬,先去官网下个驱动打上去试试,声卡条件都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曾经用示波器看过这里的波形,如果么有波的话,短接也没有用

在请教个问题这板子能支持双核的CPU吗,,谢谢

网友:
软件里面禁用前面板音频检测会不会就出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联想的主板裸体声卡要跳线才有声音的。。。

手上一个双敏也是这种鸟样的

网友H:
我都还不知道这种cpu叫什么名字呢,我知道是上am2地板i,比较老

网友:
很不错,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曾经用示波器看过这里的波形,如果么有波的话,短接也没有用

AMD 3800不是双核的吗?

网友:
要短接AUDIO跳线才能有声音

网友:
联想的音频接口是非标的,

网友:
右边 往左第三排 是左右声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请教个问题这板子能支持双核的CPU吗,,谢谢

可以的。要升级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AMD 3800不是双核的吗?

我指的是5000+

网友:
跳线问题导致的 没声音 这个一般没人会动那个跳线

网友:
有些主板才需要跳线才有声音,,有些不需要!!

网友:
这种老板要接跳线的,跳线没接好,声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V星以前的板子也是要跳线的不然后面没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都还不知道这种cpu叫什么名字呢,我知道是上am2地板i,比较老
闪龙,很烂很老的cpu,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着实难下手的 就尽量以简便的方式解决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啊。。。

网友:
实在不行,就干脆另外加个声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