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阻两边电压不同

楼主(2015-12-01):
排阻一边1.8V,另一边分别为 0.18V、0.13V、0.15V,大至都有哪些原因?请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排阻坏或另一边短了,我只能想到这些了

网友:
都不知道你想问什么问题,排阻两边电压不同有什么好奇怪的,信号一端被其他元件拉低了,就是这样子,排阻不可能两边都接供电,一边是供电,一边是信号。

网友:
电阻在电路上的主要作用有分流、限流、分压、偏置、滤波(与电容器组合使用)、阻抗匹配、将电能转化为热能

排阻就是把一组阻值一样的电阻封装在一起,有一个公共端,其余引脚一般用于信号、总线隔离、上拉等

两端电压一样时说明所接的芯片内部电路输出高电平,两端电压有电压差,就是输出低电平

电阻的损坏有开路、短路、阻值变化等

网友:
1排阻变质阻止增大
2排阻的另一端被其他东西拉低!!

网友:
有些是正常的不必纠结

网友:
是另一边拉低了吧?不过有的时候要触发之后才能为高

网友:
可能是本身内部阻值变大了

网友:
拉低了憋拉低了憋拉低了憋拉低了憋

网友:
一般上拉电压用的。 如果接小三极管,不用管0.18 还是0.13 只要低于0.7不会使管导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