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始终不出集显电压??急求大神解救

楼主(2015-12-01):
联想G480 电流跑到1.36  然后回落到0.9V左右 集显芯片TPS51601DRBR  1脚5V 2脚5  3脚2V 6脚5V 升压PC4401左端有5V 一换过供电ic  上下管 升压电容 故障依旧。刷过BIOS芯片 发现 用新刷的和原机备份的 都不触发 请大神解救

网友:
查下内存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没跑码来修复 ,查下平台复位

网友:
看看PU4201正常吗

网友:
同样机型同样问题

网友:
  不出集显电压,不一定就是集显电路的问题,        内存没过,或者没复位,等等,。  所以把时序翻出来,一个一个测测。

网友:
集显供电在跑码之后才出现,你的不像是跑码啦,按照跑码修吧

网友:
最后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复位有为题不是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恩,应该是没跑码啊?查下内存这边,还有多刷2个bios试试

网友:
跑码了才出集显电压的

网友:
看焊BIOS的时候有没有弄掉什么东西没有,还有G480集显是跑吗后才出现,或者你可以查下复位

网友:
南桥问题比较多啊............................

网友:
如果是集显电压不出,可以考虑换个U试下。

网友:
说的不详细,不好判断

网友:
BIOS坏了吧?

网友:
G480有好几款机器,不知道楼主的这款机是什么板号的。

网友:
显卡供电在什么时候才出的?

网友:
刷BIOS  换桥

网友:
多查查开机条件吧 不出集显电压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开机 不是供电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