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32e330c灰屏

楼主(2015-12-01):
开机灰屏求数据与思路
开机灰屏

网友:
1.2V 1.8V 3.3V 5V 5VSB 12V 都正常 屏供电有12V 背光50V两灯串联 一个25V 背光亮 无显示 声音正常
求思路 求数据

网友:
你这有可能屏坏 查查逻辑板电路

网友:
屏商有个1117可调的!但不知道求出多少v 3脚输入2.45v 2脚输出1.45v 1脚0.4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输出有个标识应该是1.8v 用了一个1.8v的1117把1脚到2脚的电阻去掉!1脚对地短路!衰退端还是1.4v 测输出端于明显短路!是输入端电压低了吗?手摸芯片也不发烫

网友:
一般都是2.5V输入,输出1.5V。3.3V输入,才会输出1.8V。

网友:
2.5V输入,输出1.8V的表示没见过。

网友:
驱动板看看或者刷刷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