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 内屏外屏不显示

楼主(2015-12-01):
华硕F8S 内屏外屏不显示  这个机是8600的显卡。估计是显卡问题,能开机,能进系统,就是内接外接都没显示。然后我把显卡拔掉(可插拔)。也可以进系统。就是没显示。。。。这个机器拔掉显卡也能进系统,是不是可以改成集显呢????怎么改???求方法。。。。。。

网友:
好多人刷BIOS可以改成别的显卡,,,那有没有集成的BIOS改上去就好了呢????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吧。

网友A:
加焊过了。无效,而且又是显卡门,,,,要改集显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过了。无效,而且又是显卡门,,,,要改集显的方法。

那要看北桥是否集成显卡。GM965还是PM。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北桥是否集成显卡。GM965还是PM。

没有集成显卡可以进系统么?它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
965  的哪来显咔,用不是GPU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看试一下去掉独显供电行不?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好改的,没图纸,就算有图纸也不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