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5470笔记本 开机点亮需要20秒!!!

楼主(2015-12-01):
dell vostro 5470笔记本 开机点亮需要20秒!!!

网友:
bioS问题的占多数

网友A:
修改BIOS的ME region后再刷回去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怎么改?

网友:
换几个BIOS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BIOS的ME region后再刷回去就好了

太高深了

网友B:
是不是刷过 BIOS,学只合一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刷过 BIOS,学只合一个试下

是的,之前好的,bios出问题开不了机器,重新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BIOS的ME region后再刷回去就好了

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像这种问题就死BIOS  多找几个刷刷吧  不行在研究分离

网友:
一看就是BOIS问题,只有刷BOIS

网友:
   BIOS中的me出了问题   找个BIOS刷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再改个BIOS

网友:
刷个BIOS就OK了

网友:
以前有修到过,没修好。楼主修好了记得回复下公布答案呀。

网友:
版主们能不能说说bios中的ME出问题了咋办?菜鸟求学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BIOS的ME region后再刷回去就好了

要BIOS合成的

网友:
刷BIOS 合成的

网友:
这个需要用到BIOS分离合成技术,楼主不会的话就到X宝淘没有刷过的BIOS程序刷完估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