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41C v2.1求助

楼主(2015-12-01):
按开机键电源风扇和cpu风扇动一下就停,首先确定了不是电源问题!主板上有两个1000μF的电容爆掉了,更换后还是一样……请问哪里出问题的可能比较大?复位电容?

网友A:
抢个沙发

检查IO电压啊

看看3.3V  1.5V有没有短路过流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抢个沙发

检查IO电压啊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B:
说的这么不清楚,  一步一步查呗,内存供电,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按时序来

网友C:
检测下开电路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是欠压保护,主板某个电压偏低了,查各电压看有没有偏低的或偏高的,没有的话先刷个bios再干桥

网友:
看下12V CPU供电mos管有没有短路。。不插12V接口试下。

网友:
风扇装下就停,典型的主板保护,先测下各路供电是否有短路的,没有再查下是否有哪路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拔掉CPU供电的小4PIN看下还会不会这样,如果可以一直通电,那么就去查CPU供电那边,CPU供电上管应该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这么不清楚,  一步一步查呗,内存供电,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按时序来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下开电路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