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长城电源求教

楼主(2015-12-01):
电源用着时就突然断电,没有冒烟没烧焦味道。上电测量,有+5VSB,绿线3.6V。
短接绿黑线,其他线没有输出,风扇不转。TL494 4脚电压拉低,0伏,8、11脚电压由待机时的2.1V变为1.4V,这说明TL494工作正常是吗?
8、11脚接的C1815拆下测量正常,13009 b极保险电阻1欧正常,13009在路测量没发现异常。
后级三个大整流管拆下测量正常。几个变压器在路测量没发现断路。找不故障点。
这样是说明是推挽开关电路的问题吗?如果是想问下推挽开关电路要怎么测量才知道正常啊?谢谢

网友:
最后查到TL494 12脚附近的R61开路,让C1815的集电极电压不足,所以驱动不了。

网友:
abcde点有没有短路?494外围有没有坏的?

网友A:
先换494 lm339换个试试!

网友:
终于可以发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494 lm339换个试试!

一上来就这样修???我只能说呵呵。。。。。

网友:
仔细查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错思路清楚

小心斑竹禁烟.....

网友:
图纸哪里找的?

网友:
电源还修啊,不过也好多一点经念

网友:
R61开路?不怎么典型的问题。电源做工不好?

网友:
这个电路图 看的头晕

网友C:
今天修一个航嘉电源,炸了保险,两个开关管,分压电阻,启动电阻,全部更换后待机正常,就是不触发也不知道怎么搞了……7500+339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一个航嘉电源,炸了保险,两个开关管,分压电阻,启动电阻,全部更换后待机正常,就是不触发也不知道 ...

短接绿黑线后,测量7500的4脚电压是否变为0V,如果为0V,检查两个小推动管C1815 C极电压有没有,B极电压是不是有2-3V,两个推动管的电压都是一样的对称的。
还有如果13009烧坏了,那么13009 B极的保险电阻也会烧坏的,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