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G 板号KL9 待机0.0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2-01):
没修过的习惯性的先到识论坛搜一下,看有没有通病的。结果找到一个说是RTC短路的问题的。我查了两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还是多最开始查待机芯片LDO电压开始。结果一查LDO  5V线性电压也没产生,在量VIN也没有。 PR244电阻上端有电压下端没有电压,用万能表量电阻对地阻值结果短路了,果断拆掉PC243。通电正常触发OK

网友:
PR244没坏?承载的电流很大阿才4.7k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很理解

网友:
说得简单了点,但能给大家分享,就是好事.

网友:
没用烧鸡修出来的  不错

网友:
这是秒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