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10 集显笔记本主板修复过程

楼主(2015-12-01):
来到迅维实地两个多月了,每天跟着徐总和饼哥不间断的学习主板和笔记本的维修理论,感觉收获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本人上班的地方隔实地比较近,所以礼拜天不上课的时间可以回到店里实操修板,嘿嘿﹌上个礼拜天下午老板娘给我一块T410的主板,据说是客户拿笔记本拿过来换了主板,没有拿走,说是不开机,让我看看……我接手的时候
裸板一片,CMOS电池、DC头什么的都木 内存条码
主板目测没有太明显情况(呵呵,你懂的),拿起万用表,习惯性的打公共点和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无异常。好吧,找到T410的独显图纸和点位(集显图纸没有找到)参照维修。焊上DC头通电自动触发,电流0.01A﹎0.08A,大约1秒左右的时间掉回到0.01A。掉电以后测待机3V/5V正常,掉电的瞬间逐个测得内存供电L35  1.5V和总线供电L28  1.05V正常,二级电压3V/5V也正常......其他电感均无电压,心想电流这么低就掉电了,起初认为应该是过温保护导致的吧!用万用表量了一下THRMTRIP#(过温保护)信号 ,此信号由VCC1R05B_VTT经过R600上拉,由于掉电以后,除了待机电压以外的其他电压都没了,没有示波器,所以就卡壳在这里了〖在此本人不得不提一下,由于ThinkPad笔记本本人接触的比较少,其他联想笔记本主板(如:Y470等)正常情况下一般不装U电流会到0.3A-0.4A左右掉电,这片板子电流到0.08A掉电,本人一直误以为是过温保护导致的掉电问题,所以没有上U测试,导致走了不少弯路〗......
第二天,带着板子来到了迅维,请教了饼哥大神才知道T410这款机子,检测不到U,电流上不去正常(心里顿时一万个OOXX飞过)....为了验证,还是用示波器抓了THRMTRIP#(过温保护)和SLP_S3#两个信号的波形进行对比,发现是SLP_S3#先掉

说明不是过温导致的掉电问题,借了个一代U装上,电流0.57A左右起来了,因为只有裸板也没有内存,无法测试板子好坏,遂量了CPU复位,发现RSTIN#无电压,RSTIN#由平台复位-PLTRST_FAR经过电阻R79、R990分压而来,平台复位也没有,现在才知道这板子其实是无复位……既然没有复位,大家都知道,按照笔记本:保护隔离→待机→触发→供电→时钟→PG、复位→跑码   的工作流程,,查PG信号SYS_PWROKPWROK、MEPWROK都有,PG也有,接着查时钟发现时钟芯片发给桥的14M有波形,但100M和96M没波形,经咨询老师得知这个最大的可能是1.05V供电没有导致时钟芯片一半模块不工作。
于是查芯片U2的工作条件,问题出来了,时钟芯片的其他条件都正常,唯独贴片电感L30两端无电压,VCC1R05B为0V。果然如此
查VCC1RO5B来源于N管Q120,  Q120  D极VCC1R05LAN电压1.05V正常,S极电压VCC1R05B实测只有0.45V,而G极无电压,明显不正常.  Q120想要导通输出1.05V的VCC1R05B,G级必须为高电平,G极控制信号为B_DRV
查图得知B_DRV来自于芯片U61的26脚,万用表测26脚3.3V高电平,问题很明显,U61第26脚和Q120  G之间断线了,飞线解决问题,此机修复
     由于本人以前很少发帖,有没有说清楚或者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大神勿喷!
最后附上本机的图纸和点位
T410I独显图
点位

 会员277072元2022-11-7 15:44
 会员79412元2022-10-24 13:33

网友A:
学了2个多月就这么厉害了,不错

网友B:
附件没上传上来

IBM的线路设计本身就是很复杂 2个月就能修好 水平很高了  给你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学了2个多月就这么厉害了,不错

和真正的大神比起来差远了,不过实地的信号级维修和时序确实不错,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和真正的大神比起来差远了,不过实地的信号级维修和时序确实不错,呵呵

2个月的时间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附件没上传上来

IBM的线路设计本身就是很复杂 2个月就能修好 水平很高了  给你加分

第一次上传,改了好几次,今天已经上传不了了,明天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附件没上传上来

IBM的线路设计本身就是很复杂 2个月就能修好 水平很高了  给你加分

主要还是饼哥交的好,饼哥威武

网友D:
思路真心不错,假如中间没有走弯路像文字说的一样,那是大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个月的时间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吗

这个怎么讲呢,两个月的时间看似很紧,但是确实可以学习到很多你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东西,前提是要好好学,态度很重要,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真心不错,假如中间没有走弯路像文字说的一样,那是大师了

大师?过奖了,争取努力吧

网友:
不错 不错 技术不错值得我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讲呢,两个月的时间看似很紧,但是确实可以学习到很多你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东西,前提是要好好学 ...

这两个月时间你是之前就有基础还是在这两个月里面学的基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月时间你是之前就有基础还是在这两个月里面学的基础啊

我之前有在维修店做过,实际操作比较多,理论比较匮乏,实地就是学习理论的地方

网友E:
理论不错,但还是经验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理论不错,但还是经验不够

呵呵,ThinkPad T/X系列机子修的很少

网友:
学习是有效果的 多发贴多交流 闭门造车那是神

网友:
thinkpad的机子也不好修啊,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主要还是饼哥交的好,饼哥威武

学了两个月已经很不错了,说明饼哥教的好啊。
鼓励发帖送上加分

网友G:
技术很快呀 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很快呀 再接再厉

谢谢,花费了时间和精力,没电收获怎么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了两个月已经很不错了,说明饼哥教的好啊。
鼓励发帖送上加分

谢谢,饼哥教的确实6666666

网友:
才2个月就可以上班了,这究竟是什么效率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学得好,继续加油。

网友H:
真的是两个月?实地学的学费是多少

网友:
帖子很有意思,继续多发贴。
饼哥手下无若兵
快速成长 后起之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ThinkPad T/X系列机子修的很少

维修的意境本是一样的。
板子修多了灵感就多了。

网友I:
不错,积累多点经验,不要太依赖图纸方向发展

网友:
ibm断线比较多

网友:
死机的不好搞呀

网友:
修的不错 思路很清晰 赞一个

网友J:
会不会维修 主要怕没思路啊  。。。。鼓励楼主

网友K:
才1个月,加油
后面1个月实践,你可以得到更多收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才1个月,加油
后面1个月实践,你可以得到更多收货!

谢谢饼哥,一定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会不会维修 主要怕没思路啊  。。。。鼓励楼主

谢谢,都是老师教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积累多点经验,不要太依赖图纸方向发展

谢谢,一定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的是两个月?实地学的学费是多少

笔记本加主板5880RMB,现在报名还可以报销车费

网友:
在【迅维】学习了两个月就这么厉害,真是大神

网友:
学到真本事了

网友L:
我弄这个维修都10年了,还是不如你啊,看来有个好的师傅很重要啊

网友M:
有心者事竟成,说明楼主很用心呀,我学了3.4年啥都不会

网友:
IBM比一般的机复杂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弄这个维修都10年了,还是不如你啊,看来有个好的师傅很重要啊

这个我深有体会,维修经验很重要,但是还需要理论来支撑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心者事竟成,说明楼主很用心呀,我学了3.4年啥都不会

呵呵,来迅维吧,主要用心学,绝对能有不小的收获

网友:
你们年轻人好好学习,我是年纪大了,已经学不进去了

网友:
我是空有经验,但是理论不足,以前虽然也在工厂做过,但是理论感觉不行,很多时候不是分析出来的

网友:
修的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很厉害啊,看来我是不是也得上迅维实地学习一下了

网友:
学了两个月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一个月就这样了  我也想去

网友N:
一碰到thinkpad的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一碰到thinkpad的就头疼

碰多了就不头疼了

网友O:
学了多久就这么利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学了多久就这么利害啊

来实地两个月了,快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