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坛子高人教我苹果最新的10.11系统 今年最新的机器intel6代处理器装双系统方法

楼主(2015-12-01):
如题,我手上一台很新的本子 ,客户想装双系统,可是我看了下这个跟以前的系统版本不一样 安装的方法也不一样 去年的本子还可以装10.8的 现在这个本子插上10.8的U盘根本就不认了 ,客户想装双系统可是研究了半天也没有研究出来 特请坛子里的高手赐教网上有说用winclone去装的 可是我装了之后会报错啊,好像现在这个新本子的分区表不一样了 于是就报了这个 ,说升级分区表失败啦,不知道怎么下去了 ,有谁装过这个新本子的系统的啊 ,小弟不懂求教一下,步骤最好详细一下,用什么软件之类的 按照之前的 再用BOOTCAMP去安装可是要求要IOS版本的原版系统,我想装win10,可是安装版WIN10是.ESD的压缩要转换成IOS的,我下载了一个DISM++下载下来后也是不能转换报错了,各种纠结 各种不能成功,有哪位高人有什么办法的,教小弟一下啊型号是MJVE2CH/A   最新的架构INTEL6代I5处理器

补充内容 (2015-12-8 13:44):
问题已经解决,一样 我重装了一次系统10.11的 然后找了一个原版的IOS系统照样用bootcamp安装  只要是原版IOS的系统直接下载下来拷贝到苹果桌面到了bootcamp那边它自己就会选中那个系统镜像了,之后就是等苹果下载了

补充内容 (2015-12-8 13:46):
这是原版win10镜像的IOS的下载链接 迅雷下载都可以我贴上来 大家可以下载cn_windows_10_multiple_editions_version_1511_x64_dvd_7223622.iso (3.9 GB)

网友:
10.10版本的应该可以

网友A:
10.11的系统变化很大,有点颠覆传统了,目前只装过单系统。如果实在不行就装10.10

网友B:
10.10的能认吗?我的意思是说有对应的驱动吗?因为这个机器是6代的机器,我怕装上去不认,当然如果后面可以换成10.10就可以我肯定会试的 这个机器修好了客户要求要双系统唉。。。难倒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10的能认吗?我的意思是说有对应的驱动吗?因为这个机器是6代的机器,我怕装上去不认,当然如果后面可 ...

双系统好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11的系统变化很大,有点颠覆传统了,目前只装过单系统。如果实在不行就装10.10

那我问下斑竹,这个10.10会认吗?我的意思是就算装它自己家里的系统可是架构不一样了它苹果的系统也能认出来吗?装好了之后是不是就跟以往的BOOTCAMP一样了 就可以用外接光驱去装WIN8.1了?这个本子根本不认win7的 至少要win8.1以上才行  所以我才会说想装WIN10 ,望版主赐教

网友C:
我只装过一次,琢磨了好久

网友:
苹果10.7.5          2009-2010年款 苹果笔记本 一体机 台式机

                        苹果10.8.5          2011-2012年款 苹果笔记本 一体机 台式机

                        苹果10.9.5          2012-2013年款 苹果笔记本 一体机 台式机

                        苹果10.10.5       2013-2015年款 苹果笔记本 一体机 台式机

                        win 7 64位 旗舰版 (纯净版) 2011年-2014年款不带光驱款(带光驱老款Pro win系统需要用光盘来装)

                        win 8.1 64位 专业版(纯净版) 2011年-2015年款不带光驱款(带光驱 老款Pro win系统需要用光盘来装)

三:win7 win8系统U盘 带光驱的MAC用不了 需要用光盘安装 2013年2014年款 需要下载安装

USB驱动才可以安装

网友:
机器出来是10.11 就不能降的    可以装win10的   淘宝千机汇买个u盘搞定   还附带教程  图文并茂   我装过几次了  没有问题

网友:
我知道好装 以前的双系统我也装过了,以前的确实很好装 但是这个新版的10.11跟以前的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我现在在下载10.10的系统 然后再做一个系统U盘 这下手上都3个苹果U盘了 一个10.8的一个10.10的一个10.11的,我现在怕的是 因为这个机器刚买来  2015年6代处理器才刚出来不久  2015年上半年的机器那时候还没有6代处理器当然10.10的也就会支持了,但是我这个是6代的 我不知道装上去是否会认6代处理器,纠结 还在下载,下载好了以后装一下就知道了 希望别跟10.11的一样Bootcamp都不一样了就好 不然我还夸下海口说保证装好真丢人啊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装过一次,琢磨了好久

那大哥能否给我提供一下思路呀  这个跟以往的不一样啊 10.11的系统6代的I5处理器,万分感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