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花屏求助!

楼主(2015-12-01):
hp g4-2074tx 板号:daor33mb6e0

就是这样的花屏,外接也是这样。
如果不接硬盘,开机正常,包括用u盘进pe都正常。
只要一接硬盘,要么不显示了,要么就是直接如上花屏。
目前已经排除了u,内存,显卡,硬盘排线,硬盘,bios。此机器可以改集显,改的方法也很简单,取掉电感就可以了,但是我改完集显,还是这样。
坛里也有一样的故障贴,不知有没有修出来。
请大神给点子啊。。。。。。!

网友:
集显也这样 倒是可以考虑查下桥是否正常了

网友:
接硬盘出现问题的话 你看看5v供电是不是带不起负载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仔细测下硬盘接口各脚位咯

网友:
硬盘接口应该有不正常的,可以考虑换SB

网友:
直接可以干桥了,   不然也是浪费时间。

网友:
  这个桥  ,换到时候最好焊两次,然后推一下。我每次焊接一次,都是不亮。也可能是我bga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就行了

网友:
换过硬盘没有,

网友:
  可以肯定是桥了,直接换。。。。

网友:
花屏检测一下屏幕信号试试

网友:
是不是供电引起的呢

网友:
屏的问题吗?

网友:
很少见的花屏,有没有可能是屏本身损坏。

网友:
可以换个桥试试看了

网友:
没遇见过,不过桥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如果是HM55桥 可以考虑换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