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用适配器可以开机 用电池PM_PWRBTN#没跳变

楼主(2015-12-01):
EC待机条件都正常  适配器开机有跳变 电池开机没跳变

LENOVO B470_WISTRON_LA47-10250-1_1104.pdf

网友A:
电池好的嘛?如果电池好的话请查充电电路

网友:
电池充电器切换供电部分

网友B:
NOVO BTN有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好的嘛?如果电池好的话请查充电电路

换过EC 电池和充放电芯片 都不行

网友C:
这是三板斧的节奏哦 首先你都没有确定电池有没有电压  还有放电电路有没有问题   还有检测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三板斧的节奏哦

技术有限 电池充电没问题  有时用电池也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有限 电池充电没问题  有时用电池也能开机

去多看看视屏学习一下  或者去培训一下

网友:
这故障有点奇葩,看看适配器和电池待机条件有什么不同吧

网友E:
公共点上有点压吗  电池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共点上有点压吗  电池的时候

有电压待机都是正常的 ,不能触发时电池时钟数据没有波形

网友F:
查一下适配的检测信号用电池跟用适配器时是不是没变。

网友:
那就查这个信号的来源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适配的检测信号用电池跟用适配器时是不是没变。

有变化的 插上电池BAT_IN就被拉低 检测到电池 就开始充电了

网友G:
换屏吧   换了屏就好了  或者屏6角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屏吧   换了屏就好了  或者屏6角的芯片

没有接屏 裸板点的 应该和屏的关系不大

网友H:
电池是好的吗, 适配器和电池同时用 能充电吗. 拨掉适配器后 电池能不能用 是否会自动关机. 查电池的检测信号,及ACIN这类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池是好的吗, 适配器和电池同时用 能充电吗. 拨掉适配器后 电池能不能用 是否会自动关机. 查电池的检测信 ...

都是好的 用适配器开机以后拔掉照常用 充电放电都正常 就是单用电池有时能,触发有的时候不触发

网友:
公共点有电压没

网友:
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
这说不通啊

网友:
BIOS和桥这边看过没,想宽点看看。

网友:
客户着急用 取走了 等下次在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 应该是很少见的 ,一般的电池不开机大部分都是 充放电 电路问题

网友:
插上电池 看看公共点有电压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NOVO BTN有跳吗
请问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的?在这里好像起不到作用把……

网友:
电池和ec有没有通信啊

网友:
楼主用适配器和电池一起用看看进系统看看有没检测到电池

网友:
EC检测电池的信号你看了吗

网友:
有没有解决呢

网友:
换板了 ,这种问题真心不好弄啊

网友:
电池供电时主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晕,你说清楚点啊,适配器开机能进系统吗?运行正常吗?

网友:
楼主非常给力!

网友:
用电池不行就多查一下 EC工作条件。肯定是条件不满足 EC不发。

网友:
EC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