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01):
早上刚开门,同行就拿来几个主板,说等到用,哪好吧,直接开始动手吧,msi主板故障现象是不跑码,上图

ms-7309主板,先来主板万能的方法,就是bios放电,试试,果然有效果,跑码了,以为好了呢,
直接跑到e9就不动了,我了个去,以为内存不过,查内存的的各个条件,正常的啊,郁闷啊,
索性刷bios 试试

去网站找了个bios直接刷了,我去,跑码看起来了,怎么还是不亮机了(用的是集显输出)
哪还不对吗,思来想来,索性上个独立的显卡,能点亮。我高兴啊。
查显示输出电路
结果,u11短路了,去掉u11不短路了,把u11 2脚和4脚相连,成功亮机了

网友A:
还可以 直接找到问题点 没有那么多弯路

网友:
还好桥没坏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 直接找到问题点 没有那么多弯路

其实走了很多弯路,只是没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走了很多弯路,只是没写出来,

看写得这么简洁 不错

网友:
这种情况有时会误认为是桥的问题

网友C:
楼主说了半天是一个ESD防静电二极管,行场各一个,用于保护主板的集显电路,还是赞一个,不错

网友:
极少碰到行场信号导致挡E9代码的

网友:
楼主忘记发诊断卡的E9图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走了很多弯路,只是没写出来,

看了帖子也感觉你太厉害
感觉一下就找到故障点
估计要走点弯路的

网友:
V星U11跟小8脚经常坏,小8脚坏的毕竟明显,U11很少,还有你可以不需要吧U11去掉。,你可以直接吧2脚跟4脚用线连接其来,其他脚挑起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直接给客户换个独立显卡了,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了半天是一个ESD防静电二极管,行场各一个,用于保护主板的集显电路,还是赞一个,不错

U11不是二极管,不要误导了其它读者。把基础知识再复习一下。

网友:
这个是什么,像门电路一样

网友:
是不是防静电的管子U11

网友:
行和场的对地阻值一般在多少!~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不错不错。

网友:
思路很清晰。至今我还不太台班主要还是修笔记本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加独显了

网友:
话说U11那个五角芯片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U11不是二极管,不要误导了其它读者。把基础知识再复习一下。

是的,这个是一个与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