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K40c sis芯片组

楼主(2015-12-02):
华硕板号K40c sis芯片组 南桥换了两个,时钟芯片换了1个  IO换了1个  网卡芯片换了1个   BIOS从官网也下载了,从论坛也下载刷了 。机子来时是南桥晶振不起振。现在机子能开机了,能显示,但是卡在LOOG 提示cmos battery low press F2 to resume       COMS电池换的新的  但是进BIOS后机子就跟死机一样,键盘所有的键都没反应,除了大小写切换灯能闪。有遇到过的朋友吗?

网友:
你牛,sis的我从来不修

网友A:
就是CMOS电池的电量低啊?

网友B:
应当还是南桥问题,是南桥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当还是南桥问题,是南桥不良。

可是南桥换了2个了啊。一个是新买的,一个是从正常使用机子上拆机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CMOS电池的电量低啊?

我的电池是新换的,测量+vccrtc为3.1V到南桥都是那个电压, 不可能电量低

网友C:
这样的不是很好搞了,毕竟你该换得都换了,那只能动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不是很好搞了,毕竟你该换得都换了,那只能动桥了

可是桥都换了2个了啊,2个桥出同样的问题,机率太小了啊。实在不行也只能放弃了

网友E:
电池换新并不代表RTC电路就正常,既然报电池电量低,还是查一下RTC电路吧,不然再换桥也不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是桥都换了2个了啊,2个桥出同样的问题,机率太小了啊。实在不行也只能放弃了

这样一来你花的成本就很高了,修好了也赚不了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池换新并不代表RTC电路就正常,既然报电池电量低,还是查一下RTC电路吧,不然再换桥也不能好。

报电池电量低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进BIOS所有键盘都不能用呢?进BIOS后有一个时间界面,进去后那个时间也会停止不动,就跟死机一样的,但是大小写又能切换,也能热启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报电池电量低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进BIOS所有键盘都不能用呢?进BIOS后有一个时间界面,进 ...

进BIOS后,键盘不能用,时间似停止。也许你修好RTC电路后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BIOS后,键盘不能用,时间似停止。也许你修好RTC电路后就迎刃而解了。

有道理,但是这个RTC到南桥也没断线,阻值也正常,真的快没办法了

网友:
师兄说的好!!!!

网友:
看来是比较疑难的问题了!

网友:
南桥RTC是3.3V么

网友:
查南桥周边

网友:
3.19v,这个电压也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把南桥的所有条件都查一遍吧。不光vccrtc  剩余的那几个一起查了 看看有没异常

网友:
看看各组供电怎么样?

网友:
BIOS我在官网下载的,在论坛也下载了的,连BIOS芯片都换了

网友F:
上次修改一台华硕的,BIOS不对亮机就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修改一台华硕的,BIOS不对亮机就死机了

BIOS我在官网下载的,在论坛也下载了的,连BIOS芯片都换了啊。

网友G:
是不是换晶振的时候旁边掉东西了,一般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以前在论坛上看到过,你找下哈

网友H:
测COMS电池到南桥的电压看下是不是低过2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测COMS电池到南桥的电压看下是不是低过2V了

把南桥拆了,测南桥下的点也是3.1V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换晶振的时候旁边掉东西了,一般是这里的问题

不会吧,就那么几个元件,我看了点位图的

网友F:
找人修改一下BIOS吧,上次我也是花了十块大洋给人家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人修改一下BIOS吧,上次我也是花了十块大洋给人家修改的

这机子应该不会要改BIOS吧,这机子是很老的机子

网友:
按时序查过了没呢

网友:
机子硬件应该正常的,都能显示了啊。我也觉得BIOS的机率比较大,但是BIOS也没办法了,能用的办法都用上了。现在机子网卡,声卡,都取了

网友F:
实在修补出来就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在修补出来就换板吧

只是觉得这问题太奇怪了。这板也贵。谢谢你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在修补出来就换板吧

应该是这板不贵

网友:
查下桥的RTC电路

网友:
修不了了,我已经换板了,把所以能查的都查了

网友:
EC没焊好吧

网友:
不可能吧,我每个脚位的检查了的。这个问题太奇怪了

网友:
这个板子北桥特别容易坏,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I:
我也遇到过,把键盘拆了,换外接键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过,把键盘拆了,换外接键盘试试

我一直就用的外接键盘。我已经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