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请教if23长时间开启后就不允许关闭,否则点不亮图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12-02):
用的 笔记本 HDMI - DVI 到显示器上,刚开始出现的问题是,一些全屏游戏(1366x768) 和 桌面(1920x1080)切换有可能出现面目全非的花屏,刚开始没在意,插拔HDMI线就解决了。发现最近日益严重。插拔HDMI这种重新获取信号的方法已经不行了。 几乎就是只有背光没有图像,超级低的几率能出现图像,就算花屏也已经很低几率出现。 要重现图像就只能关掉显示器大概等个20分钟后才能点亮。点亮后一段时间后千万不能切换不能分辨率或者关掉显示器再开之类。这样重新获取信号又会出现只有背光没有图像的情况。又需要关闭显示器大概20分钟。。。 感觉就像显示器过热要冷却。但是最近天气都凉了。反而问题更严重啊。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显示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