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苹果5S无服务,求助

楼主(2015-12-02):
5S就拆过一次屏,其他什么都没动,装上屏之后就出现了无服务/信号看着掉,但是一打电话就出现信号了,而且还是满格的,搞不懂什么原因。
1.首先,我在网上找了教程,什么重启/飞行模式/刷机等都试过,一会就会变成无服务
2.拆开壳子,发现有个射频座连接线是断的,会不会是这个引起的?
求教!!!!
飞行模式
无服务

网友:
接上试试啊

网友:
既然是断的就先接上再说吧

网友:
肯定会引起

网友:
这个貌似就是信号的链接排线

网友:
既然有接收,你就在那断的那里飞线,看信号是否稳定。不行的话,就要搞功放或者射频。要检查电路时候正常,供电也会导致

网友:
果断接上啊

网友:
就是那个信号座问题了

网友:
拆完后出问题,这明显是人为问题,可以确定范围为你动手的地方

网友:
这个就是收发信号的天线,接上吧

网友:
手上有个5S一会能打通电话 一会无服务 头痛 不知道是哪里原因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5-12-08):
没有天线 接收信号 肯定会衰减 接上就应该OK

网友:
今天早上接了一台5代的 拆开里面不会断 重新安装也一样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插卡就是无服务

网友:
这就是信号的 会影响

网友:
这个就是信号座呀....接上应该会好

网友(2016-01-07):
信号线 信号线

网友:
那根那个个有关系的,先接上试下

网友:
可以测试一下打112啊,打不出去可能就是接口断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