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90 刷了白名单BIOS后黑屏,怎么再刷回来呢?

楼主(2015-12-02):
RT,已经试了好几个个方法,是按Fn+R来引导BIOS盲刷吗?

网友A:
如果是编程器可以提前备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编程器可以提前备份的

但是。。是自用电脑~手头没有编程器呢 - -,我看这个电脑主板貌似有很多个型号,可能是我刷的BIOS版号不对。刚拆机看了下版号是la48 mb 11264 48. td07.01m,但是现在电脑开机黑屏,怎么才能将BIOS刷进去呢?必须要用编程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编程器可以提前备份的

如果是需要编程器的话,需要买什么样的呢?指点一下呗~谢谢~

网友:
现在是开机按Fn+R,U盘会闪几下然后马上重启,然后就没什么反应了。。。电扇没有狂转U盘也没有狂闪

网友B:
买个西特尔 610P 编程器刷吧

网友C:
你软刷的??  BIOS里好像有个选项打开可以 把版本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西特尔 610P 编程器刷吧

大哥!1000多啊! 我这本子也值不了多少钱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软刷的??  BIOS里好像有个选项打开可以 把版本降低了

在dos下刷的,刷完就开不开机了,屏幕无显示~

网友:
貌似有两个BIOS U6001 U6002```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B:
那就另外买台新的  肯定你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dos下刷的,刷完就开不开机了,屏幕无显示~

你这是刷不亮了, 只能拆了BIOS 用编程器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刷不亮了, 只能拆了BIOS 用编程器刷了

嗯,已经买了编程器,刚刚刷好了~~ 哈哈,在坛子里下的BIOS,一次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另外买台新的  肯定你不是做维修的

嘿嘿,自己动手修好了

网友:
我也和楼主的是一样的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联想的B490谁有BIOS啊

网友(2016-01-10):
我的也刷黑了 编程器bios刷了好几个都不行 板号正确

网友:
联想 B490 芯片组 i3CPU

网友:
这样行不行啊

网友(2016-03-22):
可能编程器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