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针对本盘,新手可以参考下

楼主(2015-12-02):
以下内容主要适用于本盘1499-1672的不能识别的盘,其他的不一定,我手头本盘多,所以主要搞的是本盘。

1.盘拿到先上电检查,听有没有敲盘或者卡死或者不转的。
2.不转的通过U模式或者编程器先写ROM让盘转起来。
3.敲盘或者卡死的先接着,直到WDR能识别了为止,如果识别不了拆板用安全模式写砍0头的通刷,一般本盘0头坏的多,还不行就再试砍更多头的,直到WDR能认到ROM为止
4.写对应模块,有微码的按微码前两位找,没有的一个个试,优先试微码数值大的。注意家族别搞错。
5.看模块写入速度,如果写入很慢的或者有部分写不进的做44后再写一遍试试。模块写入速度正常的盘不建议做44,有些盘做44以后会不认盘,只能拆板用安全模式重新写ROM才能识别。
6.有部分模块写不进的做44后还是写不进的做30加SA表,这个用WDR的磁道扫描可以做,选头,选上加SA,点扫描就行了,SA表数量有限,超过太多就砍头吧,30做完格式化固件区,复位,重新写全部模块。
7.模块全部写完能认盘了以后按磁头数重新设置容量。
8.开自校,建议盘不多的找个小电脑在线跑,我就用个D425的小主机跑,很省电,但是如果修台机盘要单独给它接个电源比较好。
9.自校开头看C4,C3,C8有没有秒过或者卡住,卡住的看看还有没有在动,没再动的就放弃。这三步秒过或者卡住的先试砍头,秒过的话砍0头,卡住的话看卡在哪个头就砍哪个头,如果砍头不行就换固件吧。
10.前面3步过了一般就能出盘了,可以在C8跑完以后停一下,看下CAP的值,参考KFCI表算下容量是不是和你设置的一致,一致的话可以继续,不一致的话就改下LBA值,否则后面不能直接出盘,还要再改一步。
11.C8过了CAP值正常的话可以考虑离线自校,前三步还是建议在线,能很快分辨固件是不是合适,这三步时间不长,后面的用户区优化和扫描时间才长。
12.500G的盘一般一天之内就能结束,时间过长的话记得停下看看。
13.自校结束或者时间太长强制结束以后看下日志,看有没有爆头,有爆头的做6清(清楚日志,错误标志等等),然后按KFCI表设置CAP值降容,适当改小一点,然后从D1开始做自校,如果时间充裕的也可以从C8后一步开始做自校,这样效果更好。如果从D1开始但是降容很多次还是不成功的建议从C8后一步开始自校,直到CAP值改到KFCI表的最小值为止。
14.有些盘自校完成以后P表没记录,但是也没有爆头,这个时候可以重新构建P表,然后再带P表内格一次就能出盘。
15.有些盘自校完P表有记录但是格式化完不成,这个时候看下CAP值,根据这个值适当改小一点LBA值再格式化能通过。
16.LBA值不一定要用标准值,比如我一个250G的盘最后跑出来格式化结束不了,我改成了243G就能格式化了。

按上面的操作,只要你的盘本身没有硬故障,固件没有问题,那至少能出盘,至于降容嘛,该降的还是要降,不用舍不得。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A:
做这行需要准备那些工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这行需要准备那些工具呢?

就电脑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