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42寸假三星的液晶电视 开机灰屏 vgh 0V 逻辑板已换过

楼主(2015-12-02):
小弟求教 各位大师  42寸假三星的液晶电视  开机灰屏  拆机 测试 VGH 0V    VGL -7.8v  vdd  0v    输入 12v     3.3v    1.2v  都正常  逻辑板已经换了两个 还是VGH 0v

网友:
拆掉逻辑版上屏,VGH不是0,你就收尸吧。

网友:
先查vdd吧

网友:
为是么不查一下图像处理器和MCU条件?或者刷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