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M45 新桥问题。

楼主(2015-12-02):
最近接了一台LENOVO 昭阳E46L 机器,gm45的桥 集成显卡,问题是接投影仪 偏色,测量vga三色的阻值 有2对 对地短路,外围小件确定没问题后,把北桥取下,阻值正常,于是定桥,发来2个 上去以后都是不良机,(原来取下的桥充值上机后可以亮机)之前也换过GM45 也是同样现象,就是不良机,从TB多家购买过,这个GM45 就没成功过。手里料板没有GM45 的 只有GL40 看论坛好多大神多不可以代换,GM45可以代换GL40。各路大神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给个介意。这个桥换的确实心酸啊。

网友:
在线等大神,纠结。。

网友:
元型号代换 应该没问题 要么就是遇到奸商

网友A: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换北桥呢

网友:
GM45不能用GL40代吧。

网友:
   这种桥  比较大。也许是你虚汗,最好放个一块钱,在焊一变。最好在退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换北桥呢

VGA 输出颜色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