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2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12-02):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机,是联想的,拿到手说不开机,用可调电源待机都没有。拆机,测了一下公共点对地值没问题,上电。上电测了公共点19V,3,5V电感没电。想都没想   先干了芯片       芯片干上后   还是没3,5V     看来快修不行了    只能慢慢找条件了        找到3.5V芯片
测了供电,基准都有,但是没EN。通过EN信号找到是由5V上拉来的          发现这个信号去了 这里    断开PD16    35V出来      然后查后级      挨个挨个查    最后发现一个电阻掉了      至于怎么掉的不知道        找一个电阻按上      上电     诶   亮了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网友:
楼主芯片条件都不查下 就直接干芯片 厉害吗

网友:
对于常坏的芯片和不了解芯片条件的直接干也比较有效率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找工作条件才行啊

网友:
楼主一定善于快修   确实    很多时候一修机 芯片坏掉的概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