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8刷机教程

楼主(2015-12-02):
华为Mate8刷机教程

  Mate8分为标配版、高配版、尊爵版,同时这三种版本分别有4个渠道版本。

  在刷机前,请先确定您的手机是什么版本的。

  在“设置”菜单中,选择“关于手机”查看

  华为mate8刷机注意事项:

  1、请选择与您手机对应的版本emui下载,如下载错误刷机导致手机无法使用,官方是不三包的哦!
  2、刷机前请备份数据。
  3、刷机前请检查手机电量是否大于20%。

  登录“EMUI”官网

  在emui网页上单击“下载”或"EMUI下载

  选择Mate8手机版本,并单击进入下载页面

  单击“下载”下载文件

  将下载文件解压,并复制到内存卡上。
  软件主升级包    dload\UPDATE.APP
  如您的内存卡上没有 dload文件,直接新建一个,然后把UPDATE.APP文件和其它下载的附件复制进去即可。

  刷机升级分为三种方式
  1. 在线升级,刷机
  2.  正常升级 刷机
  3 .强制升级 刷机

  华为mate8正常刷机升级

  将下载的文件复制到内存卡中,然后,进入手机“设置“菜单,选择“系统更新”-  “本地升级”,

  选择“本地升级”,提示是否备份系统,如您以备份可选择不备份,直接单击“升级”。

  如您没有备份,选择“备份数据”然后备份完数据后单击“升级”

  开始升级,升级完成。

  手机自动重启

  华为mate8强制刷机升级

  将下载的升级包解压后,将里面的dload文件夹放置到SD卡根目录下。
  关闭手机,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下音量上键+音量下键+开机键,  此时,手机应该自动触发SD卡升级操作如下图所示:

  等待升级完成,
  手机自动重启。即可

网友:
这种安卓通用刷机方法大家都懂。就是华为的机器很多不是有锁吗?需要解锁才能刷的。不知道mate8有没有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