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 a770s能触发,不跑马

楼主(2015-12-02):
同行机,故障就是一客户放在家里有一段时间没用。现在,开机能触发,不亮机。测量各项供电OK,复位也有了.就是不跑马,在论坛下载了一个bios程序,刷上去依旧不跑马。cms已经清过,而且有3.3v电压。由于,没
示波器
和bga.请教下各位,给个思路!CPU和内存绝对是OK的(已经测试过)
cpu

网友:
各条件都满足,那就应该是北桥挂了吧!

网友:
按不跑码的修啊,查CPUPG和复位,ADS#经过的各种总线,BIOS工作条件等

网友:
干桥把!!北桥!!

网友:
DMI总线你测量过没有

网友:
见一个案例也是这个情况,是技嘉的板,最后是外设问题,去掉com口的芯片好了 ,你可以看看外设的问题

网友:
这种板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烤烤北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