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LA-4141P不认网卡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02):
    昨天接修一片联想Y430的板子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没有抓到网卡,对于这种故障维修思路是:工作电压,时钟,复位这网卡工作的三大条件缺一不可,除了这网卡正常工作的三大条件外,还有一个就南桥和网卡进行数据交换的四条差分信号线,这四条线如果有一条断则不认网卡如图:

    实测发现网卡的工作电压+3V_LAN偏低为2.1V很明显这不正常电压偏低了如图

    由图可见实测发现Q7的基极也就是Q8的集电极电压只有1.5V明显偏低所以不能完全导通导致+3VALW转换不过去根据图纸继续测量Q8的基极为0这正常,当Q8基极为低的时候那么按道理它的集极应该为高5V才对,那么很显然Q8的嫌疑最大,我把它拆掉之后再量Q8集电极电压为5V正常了,因此可以确定就是它坏了,换了之后+3V_LAN变正常,开机进系统测试全功能OK上网正常。到此打完收工。
     这例故障虽然简单但也算是个通病了,我修到过好几片这样的因为Q8坏导致不认网卡,希望广大同行看了这个贴子后能节约点维修时间,毕竟时间就是金钱,顺便欢迎你们用分来砸我,往死里砸!

网友:
是啊,管子特别坏。

网友:
这款机坏这个地方挺多

网友:
Y430 V450都是一款主板,网卡问题相对还是很好检测维修的

网友:
BIOS  有不咯

网友:
学海无涯   经验都是在实践中积累   收益了

网友:
这个倒是少见,大多都是网卡问题居多。。。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哈不错的经验

网友:
通病有待验证,但是给不会的人一条思路

网友:
看完这篇好贴,还想再加一次分。但是只能加一次

网友:
这个Q8 7002继不承受高电压,也不承受高电流,,,要么设计布线有问题,要么就是选 料有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到现在没修到这款机器的问题

网友:
哈哈,我一般也是直接拆,不在线测量,拆了再上电测电压

网友:
高手 、进来学习了

网友:
偷工减料惹的祸

网友:
学习中,技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