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上的触摸板卡子找不到了,大神老师都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5-12-02):
前几天修好的一个华硕X45,今天装起来发现少了一个触摸板排线上的卡子,就是找不到了,我也是醉了!

用硬塑料片垫上,还是不行啊,大神老师们给支个招!

先谢谢了!

网友A:
买新的了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新的了有什么办法

这种卡子还有卖的啊???
不是触摸板!!~~~是主板那边的!

网友B:
照模型用厚塑料片割一个出来就解决了。

网友C:
你肯定拆的时候大力了,没什么办法,从料板上拆吧

网友:
就是高手估计也没什么高招

网友D:
从料板上找一个差不多的,固定好拿AB胶固定一下,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E:
你可以先用纸片差不多厚度的看看,也可以直接料版上找个相通的,这个卡座应该有很多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肯定拆的时候大力了,没什么办法,从料板上拆吧

以前是这样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找到一样的啊!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模型用厚塑料片割一个出来就解决了。

割,割,割一个,老师你割过吗?给点经验,这需要多精密啊!~??我没有信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先用纸片差不多厚度的看看,也可以直接料版上找个相通的,这个卡座应该有很多相同的

真心没找到完全一样的,不一样的上去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料板上找一个差不多的,固定好拿AB胶固定一下,一般都可以的

AB胶固定这个还真没有试过!我试下!

弱弱的问一句,,,,其他胶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肯定拆的时候大力了,没什么办法,从料板上拆吧

都忘了谁拆的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费主板上面拆一个

网友:
进PE看看行不行啊

网友:
赚个分啦  不好意思听

网友:
料板上差不多的有?

网友:
那个胶垫垫好 再用AB胶粘 别粘到借口里面就行

网友:
找个合适厚度的片插上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换个接口了,不然会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