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系统中电源安装及电源线选择方法

楼主(2015-12-02):
监控系统中电源安装及电源线选择方法

  视频监控系统中摄像机的电源供电是保证监控设备正常可靠运行的电源供给。如何合理布置监控系统的电源安装及电源线选择呢?

  摄像机的电源设置根据摄像机是在控制主机边上还是比较远的距离,如果比较近的就直接在主机旁边安装大功率的直流稳压电源,将多个摄像机连接到这个电源上,直流电源功率的大于摄像机的功率总和就可以了。如果距离较远的应该采用220V交流电源分配到摄像机边上再通过稳压电源进行变压给摄像机供电,220V交流电源线应与视频线距离应大于30公分,避免磁场干扰,影响图像传送质量。

  电源线选择要通过计算才可以得到合理的选配,常用的12V供电摄像机的工作电流:普通枪机或者半球:工作电流约为200~300mA可以选择500MA-1A的电源一体化摄像机:工作电流约为350~400mA可以选择1A的电源红外摄像机:小型中型工作电流为:600-700MA可以选择1A的电源大型的红外摄像机工作电流1000MA-1200MA可以选择2A的电源供电一套监控系统中,摄像机可以单独供电,也可以多个集中供电,如果是多个摄像机集中供电,所需要的电流为多个摄像机电流之和。

  假设一个监控系统要10台半球摄像机统一公用一个电源,因为一台半球的电流是300-400MA,所以10台摄像机的电流是3000MA-4000MA,就应该选择5A或者6A的电源供电。监控系统电源线线径的选择:假设四台摄像机到监控距离少于40米:每台摄像机可单独布RVV2×0.5电源线到监控主机并用小型开关电源供电,如果4个半球或者枪机,也可以选择2个12V1A电源或者1个12V2A电源,4个摄像机采用并联取电的方式,比较节省线材,如果摄像机的数量较多,8个摄像机,则应采用大功率的12V直流稳压电源集中供电,这个时候由于电流过大,必须考虑电源线上的压降,一般情况下,8个摄像机的系统,最远距离不超过40米的,可以布RVV2*0.75的线材集中供电,如果16路的系统集中供电,就要选择RVV2*1.0的电源线。

  以上的介绍的是摄像机到监控主机不超过40米距离的电源线的选择,如果摄像机到主机的距离超过40米,就要考虑用220V集中供电,到摄像机端进行变压变成12V给摄像机供电,一般情况下,220V供电,只要系统不是太大,8路以下,200米以内的距离,都可以选择RVV2*0.5的线材,如果8路以上,都是大功率的红外摄像机,就要考虑用RVV2*0.75的电源线供电了,另外如果距离更远,为了保证安全,最好用RVV2*1.0的线材。

电源线选择方法

  1.采用双绞线供电

  五类或五类以上的非屏蔽双绞线作为监控摄像机供电电源线,可以简化布线,但是你要保证传过来的电源符合设备的要求。如设备工作电源是10-12VDC,电流是500MA,双绞线内阻为10Ω/100米(实际使用要测量),若传送的电源是12VDC,考虑到距离电压衰减,要保证设备的使用正常,传送电源在150米以内。

  2.独立RVV线供电

  根据终端摄像机的功率大小,一般的固定枪机功率不超过10W,红外枪机一般不超过20W,球机约为35W。单纯从功率上来说,RVV2*0.5的线就足够了,国标0.5的线可以带约1KW的负载。远距离,考虑到衰减,建议采用不小于1.0的线。如果摄像机的数量较少(5台以内)且摄像机与监控主机的间隔较近(少于50米),每台摄像机可独自布RVV2×0.5电源线到监控室并用小型变压器供电。如果摄像机的数量较多,则应采纳大功率的12V直流稳压电源集中供电。

  在工过程中,要考虑到悉数摄像机的总功率和由传输线路所形成的电压降(称说“线损”,规格为1m2的铜导线每100m的电阻是1.8Ω)。对于一幢楼的监控,施工时一般用2条2.5-6m2的铜芯双塑线作为电源主线由监控室引至线井,并沿线井走至各摄像机楼层的线井。对楼层各摄像机的供电,可由该层线井引1条RVV2×1或RVV2×1.5(若该层的摄像机数量超越6台)电源线给摄像机供电,或用RVV2×0.5护套线一一引线对应供电。

网友:
写的比较好, 但实际施工的过程中往往没有这么标准, 很多没有按规范来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