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掉电

楼主(2015-12-02):
这个板子 只要用风枪吹任何一个地方都好  过10分钟又掉电 0.36  求助大家

网友:
什么电压还没出吗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  加热任何一处都能触发 冷了就不行了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加焊下桥看下

网友:
板子的任何一个地方,也太怪了吧

网友:
楼主修好记得告诉我。。

网友:
掉到0.36的时候按照时序来查,看是什么电压不出来

网友:
板子的任何一个地方?不是吧!

网友:
应该是哪项供电的滤波电容不行了

网友:
哪项供电的滤波电容不行了

网友:
AMD芯片组还是英特尔

网友:
0.36测下各PG信号

网友:
你确认是加热任何地方 ?

不要被表象迷惑
估计是某项供电不稳定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干桥

网友:
这个好像内存或者是CPU供电没有出来,好好量大芯片附近

网友:
朋友,你的机器修好了吗?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台,和你一模一样,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我也一有台啊,修好吗,分享一下嘛

网友(2016-01-06):
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掉到0.36...应该是没了CPU电压吧。可以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板子的任何一个地方

网友:
首先不可能是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