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问题。。。

楼主(2015-12-02):
请问各位大神   怎么找到短路的元件呢,,    加电也没发现哪热。。。我这个板3.5v都短了。。后级这么多元件。。。。。。。。。。。。。。。

网友:
发到相应版块,附图让大神们给你解决。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摘掉3.5V的MOS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摘掉3.5V的MOS管试试

芯片管都摘了   还摘了好多电容    它还是短路的 - -

网友:
网卡也摘了

网友B:
我直接在电感那加电。。。没发现哪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在电感那加电。。。没发现哪热。。。。

找个点位图,一般电压经过场馆转换之后就量不到短路了

网友:
烧不出来也只能慢慢拆,拆也要讲究点方法,可缩小范围来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个点位图,一般电压经过场馆转换之后就量不到短路了

有点位图     看着也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位图     看着也不会修

那先学习吧,学会了再修

网友:
烧鸡电流控制在多少啊。。太大会不会烧坏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