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30掉电

楼主(2015-12-02):
按触发电流跳到0.65掉电,测过CPU供电,时钟,复位,PG都有了就是不工作怎么办求助,谢谢各位

网友:
这板子很便宜的

网友:
观察一下有无进水,前几天修的一台就是进水的了

网友:
掉电不就短路缺电压信号不到还有滤波不良吗,慢慢查啊

网友:
  这个机子有通病。  测量下转换管的电压。肯定有惊喜

网友:
我的也是0。65掉电,吹了一下显卡,现在外接显示了,明天再做吧

网友:
G86-621-A2的显卡

网友(2016-01-01):
BIOS 不知道你刷了没有 没说

网友:
刷了没用,集显的  掉电

网友:
这款机器BIOS基本不会坏 查查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