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大短加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2-02):
今天接到客户的一台东芝L630插上可调电源直接短5A,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喜欢修短路的机器的,开始烧鸡吧,把电流控制在1.5A左右到主板上开始摸,摸到电源接口附近的MOS管代号Q6002发烫,断电量了一下这个管已经被击穿,直接取掉换上好的管上去,再次通电不短了,此时的待机电流0.006,我以为维修到此结束了,可没这么简单,按开关既然不触发,没有3V,5V.回头想了一下会不会是这个短路的这条线路上还有问题呢,追查这条线路发现还有一个二极管短路,换上好的二极管后故障还是一样,我就在迅维上找了一下看有没有相似的帖子,发现了一个跟我故障相似的帖子也是待机0.006不触发,是换了充电芯片好的,我找了一下料板发现有一块一样的板我就把那个芯片换上去试了一下,待机变为0.020,按开关可以触发了,马上装上CPU 内存散热器,接上屏成功亮机。

网友A:
感觉你进步很快,加分鼓励!

网友:
简单,快捷,明了,喜欢的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进步很快,加分鼓励!

也要感谢你啊,我就是看到你的那个帖子,你的故障是不充电,待机电流0.006不触发,看了你的维修过程之后对我很大的帮助,非常谢谢

网友:
换的好快,

网友:
进步很快呀

网友:
我感觉自学了8个多月没有啥大的进步,

网友B:
为什么换充电芯片 测量没有    什么条件没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换充电芯片 测量没有    什么条件没出来吗

没有具体测,换了充电芯片就好了,3V5V就都出来了

网友C:
短路问题应该属于好找故障点的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问题应该属于好找故障点的故障了!!!!!!

有些短路不好修,我这个是把短路修好了还不触发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呵呵,你应该还没有看懂吧,我都已经修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