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啊

楼主(2015-12-02):
                 求大神啊,哥哥们今天来了一台GA-P43-ES3G的电脑,不触发 有5VSB,量了一下稳压器输入只有1.5V,卸了稳压器也只有 电路图看了一下 应该有5VDUAL有5V的吧,找了好久都找不到5VDUAL的产生地方,求大神教一下。怎么5VDUAL变1.5V了             图纸密码rmadept

GA_P43-ES3Ghaohao haoha.pdf

求打神教一下

暖。残阳‘’ + 1 很给力!

网友A:
强制上电摸下哪个芯片会发烫的,还有看看桥的晶振有震荡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制上电摸下哪个芯片会发烫的,还有看看桥的晶振有震荡没有

报告姐姐美女,没有发现敌情,请求下一步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制上电摸下哪个芯片会发烫的,还有看看桥的晶振有震荡没有

哇你现在是斑竹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告姐姐美女,没有发现敌情,请求下一步指示

你看5VDUL是从5VSB跟VCC那边转换来的再转换3VD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