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78S自动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02):
盈通AN78S自动掉电维修一例

原作者:遇说还修

  盈通AN78S主板,集成VGA,DVI,HDMI三端输出,AM2主板,支持初期X系列940针接口AM3 CPU。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没有IO的主板:

  主板故障表现:自动上电,三四秒掉电,可反复触发。求助过论坛,很多朋友热心帮助,有说去刷BIOS的,有说仔细测量小电压的,也说去加焊桥的,也有说掉件的。在此一并感谢大家的帮助。

  客户是个老顽固,言谈中对换主板比较抵触。已经做好了如果无法修复就找同型号更换的打算,所以跟客户留的时间比较长。晚上反复琢磨这个板子,既然可以反复触发,说明短路不严重或者不短路。早上上班喝过茶就开始研究这个板子,准备上假负载测试各项阻值,无意中发现用假负载上电的时间比较长,接近一分钟,然后掉电,这个期间开始走弯路,去掉4口,居然不掉电,开始怀疑CPU电路,ISL6566芯片,下载PDF,测量芯片,实际上是无用功,因为CPU电压已经产生,VTT1.2V ,AMD的2.5V,PG,复位,时钟全部就绪,内存,总线,桥全部就绪,BIOS片选和8脚电压也产生,而且稳定,复位3.3也产生。

  还是忍住了烤桥的冲动,也没有去考虑BIOS。我觉得应该是欠压或者缺信号。欠压估计是很精细的方面了,我能懂得的地方都去测试过了,没发现端倪。缺信号那就只能是掉件,断线,老眼昏花的,观察能力一般般,好在有神器,论坛兑换的放大镜,重点放在CPU周边,桥周边,BIOS周边。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发现了异常:

  北桥后面,标示R175电阻掉了,没有图纸,不得而知这个电阻多大,记得论坛很多大神说过一般找个100K电阻。所以先换上100的电阻。

  上电:

  不掉电而且顺利跑码,没上内存,加上内存,挂硬盘:

  声显网全部正常,温度正常,次板修复。

  国际惯例,附上备份的BIOS。

   盈通AN78S

网友A:
这个掉件的电阻推测是起到CPURST复位信号上拉作用的,具体要看主板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掉件的电阻推测是起到CPURST复位信号上拉作用的,具体要看主板图纸。

阻值无法确定大小,旁边的R137是223的,这个换100K电阻有没有什么潜在不稳定因素,谢了

网友:
主板维修高手

网友:
开始还是要先仔细看了才动手

网友C:
细心啊,这种板子我一般都换掉了

网友:
楼主观察的好仔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细心啊,这种板子我一般都换掉了

那客户是个老顽固,沟通的时候就流露出不想换,觉得他这个好,所以我做好了如果修不好就买个一样的主板来的打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阻值无法确定大小,旁边的R137是223的,这个换100K电阻有没有什么潜在不稳定因素,谢了

应该是换个差不多的不会影响太大,不过还是多测试一下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换个差不多的不会影响太大,不过还是多测试一下为好

没图纸  不知道之前多大了

网友:
楼主观察的好仔细呀  换上后还是多烧机一会

网友:
一颗小电阻惹的祸

网友:
看得仔细,学习了。

网友:
这种修起来还是比较有难度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我是修不了的

网友:
这板没图纸   只能靠运气修了

网友E:
换电阻那里没看明白,不是说一般换100k的吗,怎么后面说换了100的

网友:
另外这个主板没有IO,是桥和三极管参与上电的吗

网友:
一般掉件的板没有料板对比,而且焊盘也不太明显像掉件的,楼主怎么确定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电阻那里没看明白,不是说一般换100k的吗,怎么后面说换了100的

没找到101的,103感觉有点大,找到个100的焊上,目前烧机正常

网友:
我在梅姐也见过没有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