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配件

楼主(2015-12-02):
12年触摸板进水,售后小修过,声卡芯片摘掉了,桥没动过
屏内存硬盘电池键盘没有,300块不包邮,QQ 二59二541895

网友A:
主板能正常使用吗,没有声卡芯片,也就是没有声音了?

网友:
主板正常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能正常使用吗,没有声卡芯片,也就是没有声音了?

声卡没有,其它功能正常。

网友:
老机器的了

网友B:
装声卡芯片。是不是就都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声卡芯片。是不是就都正常了

不清楚。只拆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只拆不修。

声卡不好修哟。。   我刚刚卖了一块没有修过的才350

网友(2017-03-01):
这款机子声卡垃圾的要死,进水机子修开机了就是进系统声卡不认,声卡换了3个还是不认外围电路也查了,估计南桥还有问题。

网友:
是声卡小板问题吗?我有好几片这机子的声卡小板,有意的话可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