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求乐华T.VS29.02B电视板程序!!

楼主(2015-12-02):
如题!
原机图像发虚,像底片。板号:T.VS29.02B   屏型号:LTF320AA01或LTF320AB01均可。
由于是老款,不能通过U盘写程序,所以,求助的程序最好是离线或在线SPI方式读取的BIN文件。
100分回报,可其它液晶电视程序、显示程序(200G)资料交换。

由于原机的挡板是一块大铁皮,带电源插座固定孔,换新板后挡板无法固定。所以,又没法换板解决,
只能尝试维修。
应该进总线调节一下屏参数就行了,但原机遥控器丢失,新买的遥控又不配。
故在此求助各位!
下面是原板图片,供参考。

网友A:
刚看了一下和你的板不一样,我的是这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一下和你的板不一样,我的是这驱动板。

感谢回复
芯片是TSUMV29LU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32738-1-1.html
这儿的试试。

感谢你的回复,我说过了,这是老款的板,没法通过USB升级的。
你那些程序都是通过U盘升级的。
谢谢。

网友B:
既然都这样了,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主板上逻辑板的排线,左右两组信号线,中间的那两条黑色线(一般都是黑色),分别断开(意思就是不让这线连接主板和逻辑板),或者把它俩都断开看下。大体是这个位置。当然,得了那100分就是我的了,不得的就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这样了,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主板上逻辑板的排线,左右两组信号线,中间的那两条黑色线(一般都是黑 ...

想问一下你这么改的依据是什么?
24脚是地线,一般来说,30P的LVDS屏线,黑色的是地线,比如:7 14 24等,
对于双8位的屏而言,影响液晶屏正常显示的除了LVDS差分信号,还有25 26 27,这几个是预留控制信号。

但我这个故障,只是数据异常,屏参数跟驱动板不匹配。只要有原机的遥控器,进总线调节一下基本上就能解决。
但苦于找不到遥控器,新板的挡板又无法固定。
故求助这种老款的驱动板程序。

继续求助。

网友:
您确信,两边都是接地?这黑色线,只是将电压拉入地。具体的可能您比我懂。但是,好像我记得一边是地,另外一边却不是地,不记得主板和逻辑板,那边是地了。人老了。

网友:
想起来了,逻辑版那边不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