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MXE主板维修案例

楼主(2015-12-02):
富士康G41MXE主板维修案例

原作者:瞧瞧嘎嘎

  客户来一只主机,说是能通电后不现实,马上开机试一下,插上诊断卡确认是主板问题,马上拆出来。

  型号是富士康的G41MXE 这个板子还是比较好修的,有个喜欢出现问题的点是总线供电容易出问题。上工作台检测一翻,内存供电有1.6v正常,

  桥供电有1.1v正常

  看到了没有,总线供电为0v,测一下MOS管的G极看看有没有电压,

  MOS管的G极有10v正常,D极也是正常的,D极是内存供电过来的电压。这样的情况下,确认的MOS管损坏了,更换MOS管

  更换一个MOS管后S极输出1.2v

  CPU供电也有1.0v板子也顺利跑马。

网友:
这个板子之前修过好多都是坏那个管或者内存供电

网友:
根据个人维修经验判断INTEL南桥芯片组系列主板总线供电MOS管D级输入一般来自内存单元电路主供电提供。

网友A:
这表不错,一般测量MOS管控制脚有电压无输出都是mos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不错,一般测量MOS管控制脚有电压无输出都是mos管坏了

相当于MOS DS级内部的晶体二极管失去了正向导通工作性质。

网友:
6的飞起来  看来经验是这么的重要  传说中的秒杀

网友:
你这表多少钱啊

网友:
看起来挺容易的。

网友:
表真的很贵,LZ很舍得啊。

网友:
这个好修   不出供电

网友:
供电比较好修点

网友:
这里总线供电MOS管G级10V左右感觉有点偏高,此时MOS管应该处于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
  总线供电是这板的通病!!!  我刚修台一样的 发现总线没供电 换哪管供电是出来了! 竟然有复位不跑嘛! 一定又是哪该死GB的桥的问题! 就没去修他了

网友:
供电惹的祸,很好

网友:
去年修过一批,换3318,3319好一点的场效应管,现在看不到了,都H61了。

网友B:
这个总线供电是不是富士康的通病

网友:
修主板,一般是修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后,才有总线供电,注意时序

网友:
这个板子总线供电转换过来的那个管子喜欢出问题修好好几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总线供电是不是富士康的通病

可以说是了……反正我遇到好几块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挺详细的  保存一下

网友:
表的确很贵的
难道有增加"秒杀"的属性点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给力,都是供电惹的祸。

网友C:
修过好多次华硕代工惠普的M2N68-LA,没有总线供电,mos管G级1.8V,D级3.3V,S级就是不输出,换掉场管和AZ324比较器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真是不易呀

网友:
嘿,那麽神啊,这读被你猜中了哦,果然是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好多次华硕代工惠普的M2N68-LA,没有总线供电,mos管G级1.8V,D级3.3V,S级就是不输出,换掉场管和AZ32 ...

G级1.8V在这里肯定是偏低的,正常是4.5V到5V左右,这里查下AZ324比较器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表很贵吧

网友:
楼主分析能力很强啊

网友:
这板子的总线供电那场管经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