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北桥虚汗

楼主(2015-12-02):
      客户送修一台L600,开机电流跳到0.9没过内存,直接跟客户报个价格,客户叫修,拆开一看没修过送钱的,由于客户在看着,只能拆开北桥重新植,(加焊快很多客户心理不平衡),装上北桥,电流3次跳变到1.4A,装机去期待的LOGO出现了,修复。由于客户在一直看着所以没拍照

网友A:
重植一次也挺麻烦的,也有风险, 不过为了能多挣一点也就这样啦,越来越不好干啦

网友B:
此虚汗非彼虚焊

网友:
不摇动桥的情况下  建议加焊温度不要高

网友C:
L600  也是通病吗

网友:
  AMD 都是这种毛病

网友:
AMD老问题了

网友:
AMD北桥芯片就是好,一加焊基本都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AMD北桥芯片 是amd芯片组吗

网友:
真厉害   高手啊

网友:
都是这样修的

网友:
L600是INTEL的吧  L605是AMD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L600  也是通病吗

不是   通病

网友:
这样也好钱收到了,返修也没那么快

网友D:
楼主B工厉害啊,一般不敢重置,怕爆啊,只敢加焊

网友:
加焊容易返修 直接换

网友:
向楼主学习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植一次也挺麻烦的,也有风险, 不过为了能多挣一点也就这样啦,越来越不好干啦

半个小时就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B工厉害啊,一般不敢重置,怕爆啊,只敢加焊

其实温度控制好  很少会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虚汗非彼虚焊
其实这个就是虚汗 就是为了应付客户 因为客户一直在旁边看着

网友:
加焊,一个多月就会返修的,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