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教学之双敏UR880GT不插小12V接口电源保护

楼主(2015-12-02):
很多人都说修主板没有价值了,我在这里很想说,价值观在于自己怎么看。我虽然很少发笔记本帖子,但是有些修主板的思路我都是从笔记本里套过来的。
现在给大家来个小白教学帖子 但是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帖子。

主板拿到手是不插小12V接口 上电保护绿线电压为0V也是我们说的电源保护。
目测主板没有明显的断线,维修的痕迹 只是发现很多灰,电容电阻有明显的腐蚀
断电打值24P的+12V +3V +5V的对地值都在300以上 正常 测量内存,桥 总线供电的对地值正常 以及上管没有软击穿。那就奇怪了哪里导致电源保护?
由于没有图纸 没法查温控信号等 只能用放大镜查看腐蚀的地方。发现有个无极性电容损坏了、短路了

经过跑线发现这是-12V的滤波电容。
总结:在维修的过程中我们总会想到经常坏的地方进行测量,而会忘记或者忽略一些“冷地方”(认为不会损坏,不会导致这个故障的)导致我们的思路不停的走弯路,一步错 步步错。所以我们在测量的时候有要精确全部测完了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否则,这板子只能是一块铁板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前几天加焊了一个NV单桥的,赚50块。主板吧,自己开店就得什么都得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前几天加焊了一个NV单桥的,赚50块。主板吧,自己开店就得什么都得搞。

是的 自己开店什么都要搞

网友:
主板不值钱。但是我们的工时费高。。。不然就对不起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自己开店什么都要搞

30也搞20也搞吗

网友B:
我现在帮别人打工,老板20都搞,搞得我心态都无法坚持

网友:
正和负12V区别就是相当于万用红黑表笔对调位置测量到的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帮别人打工,老板20都搞,搞得我心态都无法坚持

我也是帮别人打工啊 。只不过这样下去就打工都不用了

网友C:
相对来说  CPU供电短  好修一点  主要是成本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相对来说  CPU供电短  好修一点  主要是成本低

要是CPU供电短路的话,插小12V接口电源应该会保护,这里故障推测是负12V滤波电容损坏短路造成此组电压工作带负载能力下降引起,插上小12V接口相当于转换了供电模式。

网友:
这里主板正负12V应该是同路输出到相连负载元器件工作的,-12V的滤波电容应该也有连接到电源24PIN接口+12V测试点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要是CPU供电短路的话,插小12V接口电源应该会保护,这里故障推测是负12V滤波电容损坏短路造成此组电压工 ...

人家是-12V滤波电容,在ATX主电源接口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自己开店什么都要搞

同行给30 都习惯了 哪天来个H61  要高点 就跟割了他的肉一样

网友:
现在维修人工成本高于主板价格,我也是今天在搞上门维护,主要是搞软件,硬件坏了直接叫客户换,修不好(学维修刚起步),客户一时半会也等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是-12V滤波电容,在ATX主电源接口上面

看来是我理解错误了,这个负12V应该是电源蓝色线输出的电压值。

网友:
我依然很支持这句话:东西虽然不值钱,但我们赚的是技术钱!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有时候技术比东西本身更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