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0 内存不自检和bios 有关吗

楼主(2015-12-02):
S400 内存不自检和bios 有关吗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 不自检当然跟BIOS 有关 但是不自检引起的问题太多

网友:
跟BIOS 肯定有关系的

网友:
说的有点笼统 你是亮机还是不亮机?

网友:
虽然 不是很清楚。赚上下载分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就知道了,肯定有关系啊.

网友:
修好说一下。。

网友:
内存不自检和bios 有关,不过内存不只和bios有关,比如说内存供电有没有,还有其它的。

网友:
有关的 ,你刷过BIOS了吗

网友(2016-01-10):
就是BI0S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