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主板M4N68T MLE V2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5-12-02):
华硕的M4N68T M主板开机跑码FF,查各路供电,CPU0.9  内存1.5  桥1.2  总线1.2..CPUPG也有,BOIS也刷过了.论坛上说822易坏,板子上的822都测量了,只有桥的右下方有个822和472相联的阻值偏低.其它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是不是桥坏了?大师们给鉴定下

网友A:
桥的右下方有个822和472相联的是管理USB的,看看USB对地阻值正常吗 还有这个板子IO旁边的822最好换掉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的右下方有个822和472相联的是管理USB的,看看USB对地阻值正常吗 还有这个板子IO旁边的822最好换掉先

一样的板 没时钟电压 A13脚0V  A14脚0.85V 单桥板 时钟芯片和桥一体的 知道修哪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板 没时钟电压 A13脚0V  A14脚0.85V 单桥板 时钟芯片和桥一体的 知道修哪吗

这个先考虑下桥开始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板 没时钟电压 A13脚0V  A14脚0.85V 单桥板 时钟芯片和桥一体的 知道修哪吗

那就是桥工作控制时钟电压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先考虑下桥开始修。

我有加焊了下 没啥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桥工作控制时钟电压产生的。

哪也就是说可能是桥的问题 我有加焊了下 不行 那就只能换桥 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也就是说可能是桥的问题 我有加焊了下 不行 那就只能换桥 对吗

是的,可以换桥试下,如果复位和PG信号都正常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可以换桥试下,如果复位和PG信号都正常的话。

谢谢。。。。

网友:
这块板子修到过一次  是IO旁边的822坏导致   有时亮机  有时不亮

网友:
嗯,那个IO旁边的822换过了,复位和PG都有,现在订了个桥,回来焊上去再看看吧

网友:
桥换的几率很大

网友:
换822吧  华硕爱坏排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