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G 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5-12-02):
帮朋友修宏基笔记本4743G,拿到手上开机按键灯不亮,无任何反应,拆开测主板待机电压3,5v都有,EC第37脚(ECRST#)3.3v,和按键触发信号KBC_PWRBTN#都有,南桥32.768k晶振也起振了,包括南桥复位(ICH_RTCRST#)也有了,EC换过了,可始终都没发出PM_PWRBTN#信号,现在准备更换EC BIOS程序芯片,程序是叫别人刷的,除了EC晶振没测,其他都测过了,求大神指教我还有漏测的地方吗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了,准备换南桥吧

网友:
PM_PWRBTN#这个不是EC给南桥的吗,换了EC,还没有?

网友:
把EC发出PM_PWRBTN#信号的脚翘起来测试试

网友:
搞定了没有,

网友:
挑起EC-PWRBTN看看有没有信号

网友:
ACIN LID BIOS 时钟 供电 复位

网友A:
EC还有好几个参数没测啊?

网友:
换桥了吗?

网友:
越来越黑暗了啊  那么多的分  ,, ,,就这样没了

网友B:
看看桥的问题啊,不要光盯着EC,要看全面的问题

网友:
测下LID 信号。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RSMRST有没有?

网友:
应该先刷BIOS

网友:
搞定了:,EC BIOS刷了还是没好,以为短路了就用风枪吹北桥背面的小电容,吹了一会儿就莫名的好了,但那个阻值本身就底(12欧左右 )并非短路,貌似北桥虚焊也不会导致EC-PWRBTN信号不出来吧

网友:
EC BIOS刷了还是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还有好几个参数没测啊?

已经OK咯,莫名奇妙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桥的问题啊,不要光盯着EC,要看全面的问题

北桥会不会影响到EC-PWRBTN信号